东芝 L600D 的SUSB SUSC 电压待机的时候有0.6V 触发后就变成0V

楼主(2012-08-30):
    南桥不是应该把这两个信号拉成高电平吗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呀  EC的工作条件都是满足的  但是就是没有发出SUSON  和MAINON  然后查到SUSB 和SUSC 电呀触发前后0.6  触发后就变成0V了  这个正常吗 大家知道的帮帮忙 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大家 有没有知道呀  跪求大师

网友:
也在修这款机器

网友:
可以连续触发  但是到SUSB 和 SUSC这一步是 感觉电压很低 有是有跳变 从0.6到0V  但是正常不是应该拉高这两个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