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主板跑C0 90

楼主(2012-08-30):
ONDA 主板跑C0 90 BIOS 问题吧

网友:
有没测参考 终结 SMBDATA SMBCLK SPD 时钟等电压?各供电信号有了才考虑BIOS吧,我是这样认为的,觉得错了别喷我哈{: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像不跑码内存cpu显卡这个简单的先排除。然后按不跑码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