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使用GA M61SME-S2主板

楼主(2012-08-30):
      今接手一技嘉GA M61SME-S2主板,经客户反映,此主板能正常显示,但USB无法使用,量了USB阻值正常,有5V供电,考虑到此主板为单芯片主板,怀疑南桥问题,杀鸡焉用牛刀,风枪打450,徒手BGA狠狠焊了一番,既省电又省时间。上电开机,嘿嘿,USB能使用了,接着又杯具了,复位后掉电,狂喊蛋疼,  看来速成法不是次次都给力滴!但起码判断正确,接下来花了十几分钟重植芯片,重植加焊后故障解除,晕死,前前后后搞了大半个小时,麻都没省到。

网友:
风枪打450,徒手狠狠吹!  能不挂吗???

网友:
风枪肯定不行啦,要不BGA机器不会那么贵了

网友A:
风枪吹太猛了吧。450度又是长时间搞吧。说不定搞个400度慢慢来回吹就好了。

网友:
没把芯片吹挂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B:
取下   重置   上去 ,大半个小时已经不慢了吧

网友:
上BGA下加热的形式成功率以提高。

网友:
NV的芯片都悲催。搞得我现在看到NV的主板都摇头

网友C:
我用的安泰信的853做下风,8205做上风,用测温线测温,按照BGA的温度曲线手动调温。

累是累了点儿,不过感觉效果和返修台差不多。穷人想干桥,没办法.......

网友D:
风枪加焊弄好一个爆了一个
还是BGA好

网友E:
持怀疑态度,这样都行

网友F:
BGA确实挺贵的 楼主做法给我我也去做 不过风枪450都敢吹 上次吹爆个电容NND^_^...

网友:
嗯,  小心点没事的,  你可以尝试下,  反正我是几乎每挂过   而且能顶两个月左右, 给它加个风扇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BGA确实挺贵的 楼主做法给我我也去做 不过风枪450都敢吹 上次吹爆个电容NND^_^...

貌似熟悉后几乎没有挂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持怀疑态度,这样都行

嗯,  可以小试一下,  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加焊弄好一个爆了一个
还是BGA好

嘿嘿,我感觉很少挂的哦,  有时节约就用风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安泰信的853做下风,8205做上风,用测温线测温,按照BGA的温度曲线手动调温。

累是累了点儿,不过 ...

是啊,我是持能不用就不用的态度

网友:
NV的桥,就这个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   重置   上去 ,大半个小时已经不慢了吧

还行,只要不失败,差不多就这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太猛了吧。450度又是长时间搞吧。说不定搞个400度慢慢来回吹就好了。

速度转快点没事啊,

网友:
450没挂桥,佩服楼主

网友:
我这用的烤箱,也就几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