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E主板很难点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30):
一块技嘉GM-MA78GME-S2H(Rev1.0)主板,内存和U完好的情况下开机不能自举(风扇正常转动,可以通过PWR_SW四秒关机),如果不关让此状态(风扇转不报警无显示)保持几个小时再重启就可点亮了,点亮之后一切正常。
想请教各位师傅,这情况一般是什么故障?感觉像是CPU座虚焊
cpu

网友:
不会吧 AMD板子CPU座 不爱空焊,一般能报警了 不是显卡就是你内存

网友:
独桥的话,就做一下桥试试吧, 这种故障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板子BIOS爱坏,刷一下再说

网友:
桥虚了你不是说保持几小时就可以亮机,基本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要么Bios坏、要么北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