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2-08-3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50的机器,插电源待机0。008A比较正常,按开关后电流跳到0.93A不动不跑马。迅速拆机,开始对主 KIWA5AA6

网友:
哈哈。分析的好到位。要加分的啊

网友:
他没有加到分吗 呵呵 不是过了小时 我一定10分

网友A:
物理地址存储器?你能随便换?

网友(点评):
也是哦 MAC 地址不一定对

网友:
由网卡引起的故障不少呵,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地址存储器?你能随便换?

呵呵,同样的料板不能换?

网友B:
还以为是不跑码的维修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E43明天我也拆了网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不跑码的维修

这是网卡引起的不跑马啊

网友C:
维修就是这样搞好问题为原则,不惜一切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就是这样搞好问题为原则,不惜一切代价

也得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就是这样搞好问题为原则,不惜一切代价

呵呵,但是要有钱赚才行

网友D:
物理地址储存器?有什么代用原则

网友E:
是不是Q12的控制级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又有钱挣了

你也挣到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Q12的控制级出问题了

5V没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理地址储存器?有什么代用原则

同型号就好了,只相当于一个门牌号而已

网友:
不错,分析蛮到位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L14

网友:
分析得不错,可惜我不能加分

网友:
很常规的维修,维修就是要认真和细心,来不得半点急燥。

网友:
没看到内容啊。。。。

网友:
还好你有同样的料板

网友F:
LZ   那个 L13电感 意思是  板子上就没有!那个电感!  然后你给直接加了个是吧!  如果没有L13 那Q12 一脚和三脚用飞线行不行!     LZ你真厉害! 真佩服!!想你学习 你多发几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
AT24C02_SO8 这个就是物理存储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Z   那个 L13电感 意思是  板子上就没有!那个电感!  然后你给直接加了个是吧!  如果没有L13 那Q12 一脚 ...

L13是板上没有的,是图纸设计的另一种不受控的方法,也可以飞线,但是过流了不安全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L13是板上没有的,是图纸设计的另一种不受控的方法,也可以飞线,但是过流了不安全阿

哦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41就是物理地址存储器

那比如  这个 咱们怎么判断他就是物理地址存储器那!   是根据型号吗?   还是说U41就是个固定的说发

网友H:
这个还没修过呢,修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I:
新手来看看学习学习!!!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J:
哥们,下载分都没有了,能少一点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比如  这个 咱们怎么判断他就是物理地址存储器那!   是根据型号吗?   还是说U41就是个固定的说发

根据它的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们,下载分都没有了,能少一点么

评分不会扣你自己的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来看看学习学习!!!

互相学习,顺便加点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没修过呢,修出来。分享一下啊

以后会修到的

网友:
银子赚的舒坦

网友:
是呀 有时候网卡口灯会常亮

网友:
好经验,好思路,好方法啊,学习了,楼主!

网友:
楼主又有钱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Q12的控制级出问题了

Q12的控制级是5v上拉的 ,5v控制场馆应该不能完全导通的 ,3vlan电压应该不到3v。Q12如果是个p沟道的管子。en_wol是个高电位,Q13c 导通,Q12是p管子的话完全导通。3vlan才有3v的电压。

网友:
LZ技术不错,但是为嘛都换了还是被拉低了,直连又可以呢,有点奇怪啊

网友:
新手看贴,还在消化!

网友K:
你这个阶段 我真心达不到  信号对我来说很吃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阶段 我真心达不到  信号对我来说很吃力啊

相信你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诸如一些网卡芯片、PCI卡芯片等引起的不跑码,要在看不出芯片有明显坏的话,又不知查到什么时候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据它的引脚定义

能在详细一点吗?  我是新手 好多东西不懂!  希望LZ给好好解释一下!   比如什么样的引脚定义 都那些之类的  谢谢了

网友:
物理地址储存,是储存啥的

网友:
有这样的技术不错吗?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网卡引起的故障不少呀!学习了!

网友:
有些问题可以百度一下会有看不完的答案

网友(2012-10-31):
我也有一台不跑码的 换个网卡也试试

网友:
LZ这一招用得好 概称秒杀啊  不然还得查半天了

网友:
HO  听说 MAC  要刷  ! 怎么刷的!

网友:
学到细心的道理啊

网友:
13脚连上,仁宝板都这样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认真仔细

网友:
楼主技术好熟练,我没有搞懂这个物理地址储存代换,是不是找一样的型号就行了。里面有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