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华硕K42JR 高温 风扇狂转 1分钟左右掉电的实践

楼主(2012-08-30):
实验机:A42J,主板号是K42JR REV2.0,I3、HM55、ATI独显
华硕官网502版本的BIOS讲温控调整的,最新的版本是605的
当然是2MB的写就是从原BIOS 4MB(PCH SPI ROM)的200000H(十六进制)
位置处开始替换掉之后的2MB BIOS文件,从502 414 504 601 602 604 605 305各版本
一 一刷过无一能 解决掉电问题,若还有人疑是bios 那只能是前2MB的PCH内容了
当然这只是推测,
还有从原先的几分钟不等掉电,清灰后变成固定掉电看,可能还是温控哪的部件了
这问题网上已经有人修出来的,只是未声明。 望DX们多探讨了

补充内容 (2012-8-31 09:43):
请细看坛中作品,有的是清理灰尘,也就是有时断电的客户送来的 不是换HM55的
拆开清灰之后就变成1分钟左右定时关机的, 就是说动过之后,
问题更大、或说表象化了,这中会有分析 出啥 呢

网友:
做沙发
该机 换了HM55 之后就开机固定时间掉电 刷BIOS好过 版本是3052的
至于为什么希望探讨

补充内容 (2012-8-31 17:16):
版本是305 键盘连键多了一个数

网友(点评):
版本只有 305的官网最低,没有3052 探讨是没有答案

网友:
期待解决修好了吗

网友:
有些人不老实

网友:
据说需要用合成的bios,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板子真会掉电?

网友A:
修过几块,倒没碰到过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块,倒没碰到过掉电

刀啊,九月天凉了,多几秒喽

网友:
没有修好过呀.支持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闲来无事,

先后取了R3210、Q3201、Q3202、郁闷中又取了R3211
涛声依旧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华硕K42JR 2.0的 风扇狂转 修不好

网友:
没人鸟我?

网友:
这块板的温控芯片怎么找啊?

网友(2013-12-12):
k42jy 4.1刷BIOS后 风扇狂转 温度测试98度核心温度20-30度 不掉电·测试一小时没其他问题·准备多测测如果没问题加二极管算了·

网友:
有4.1版本的BIOS 麻烦传份上来啊!

网友:
这机想都不想的,直接刷改良的BIOS。坛子有。

网友:
不是有牛人说了是bios问题吗?刷最低版本的bios,工厂出厂的原始bios

网友:
手上有一个,换了HM55现在风扇狂转,,,有没有高手合成BIOS后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