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啦?

楼主(2012-08-30):
资料及一些光盘就会弹出这个,唉烦死了!老鸟们救救我

网友(点评):
这个非常简单。因为你在光盘有碟子的时候打开了碟子的内容。没有正常关闭碟子内容就直接弹出了光驱。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把光驱从新放进去在正常退出就OK

网友:
设备坏了吧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呢

网友:
不是光驱、就是光盘;难道还有别的?

网友:
认不到了,坏了

网友:
嫌烦的话就拔掉吧

网友:
卸载了重装。提示没有软盘?FDD?

光驱拔了还没有?

网友:
目测是 系统事  你从装个 看看怎么样! 不行就向楼上那哥们说的!  拔掉光驱

网友:
靠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  我先是换系统。。  好了一段时间。。。  又这样了  我又换光驱   最后好了。。。

网友:
没大事,可以在开机设置里关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卸了  完事

网友A:
想用就换个光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就换个光驱吧!

不用换我新买的

网友B:
是光驱在读盘时中途弹出了光碟所致注销下系统就可以解决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光驱在读盘时中途弹出了光碟所致注销下系统就可以解决了哈

不错确实如此!

网友:
要么是光盘 要么就是光驱 代换下看看咯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坏了

网友:
光盘光驱问题。

网友:
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