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的轻触开关怎么更换?

楼主(2012-08-30):
不如换电容那样简单,四个小脚,怎么样才能方便把旧开关取下来?谢谢

网友(点评):
用吸锡泵把底部的锡给吸出来,然后用风枪稍微一吹就下来了。这个属于常规活了,没那么麻烦。记住大胆心细就可以了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在开关的背面PCB用疯抢加热取,绝对好用

网友:
没有拆过,不知道啊!

网友:
用斜口钳把四个腿都剪掉,然后用烙铁和镊子把剩下的腿取出,再用吸锡器把孔洗干净就OK 。我经常这么搞

网友:
这种人也有,能换电容了,不能换开关

网友A:
经常用电烙铁换。你可以用烙铁先分别加热一面的两个脚,两个脚交替加热,待锡融化后,同时向另一面加个掰力,这样两个脚就能出来,同理,解决另两个脚!希望对你有帮助,多练习就好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电烙铁换。你可以用烙铁先分别加热一面的两个脚,两个脚交替加热,待锡融化后,同时向另一面加个掰力 ...

用手掰啊?很烫的。。有没有换开关的视频?

螺丝刀、镊子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掰啊?很烫的。。有没有换开关的视频?

很烫那是你的焊功不行!你不会用个小螺丝刀撬吗?

网友:
刀片插下面  加热就掉了简单

网友C:
不用去下来,把小铜片去下来,刮下,按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去下来,把小铜片去下来,刮下,按回去

小铜片?、、、、、、、、、、、、、

网友:
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
烫不死,慢慢来。

网友(2012-10-02):
吸锡器 你说的是07-08年白色的家悦吧 我换了无数个了。。。

网友:
回帖 赚积分...............

edisong -2 严禁灌水

网友D:
用刀头烙铁调高温先焊两角,再焊开另两只角,很快就完成.

网友:
用刀头烙铁调高温先焊两角,再焊开另两只角,很快就完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529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刀头烙铁调高温先焊两角,再焊开另两只角,很快就完成.

这样是很容易取下。但再安装时不容易安装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很容易取下。但再安装时不容易安装到位

用同样方法安装回去,这样取下和安装只花两分钟(普通烙铁不行,温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