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全部供电芯片都烧了 现在修到电压全有了 不走码 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8-30):
HP CQ45 全部供电芯片都烧了 现在修到电压全有了 不走码  求高手指导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详细些比如电流跑多少,关键点电压多少,正常与否?

网友:
复位正常吗?

网友A:
怎么知道全烧的  讲一下

网友:
猪公 -1 严禁灌水

网友:
伤心维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表示关注

网友:
肯定是5V大短路烧的,别修了,换板吧

网友:
lz可以下份图再查查。
顺便问下这网站现在可以随便灌水了么?

网友:
“全部供电芯片都烧了”,真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
时钟出来了吗?

网友:
不走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慢慢查吧

网友:
不过还是挺佩服楼主能把所有供电都修出来,楼主也应该算是高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全烧的  讲一下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知道楼主是怎么知道全部供电芯片都烧了的

网友:
你先说所有供电芯片都烧了? 你现在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这个确定不,你是把所以被烧的供电芯片都换掉了吗?  要是真的确定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的话那我现在发表下个人对于不跑马的思路: 测各路电压是否起来, 起来后再测CPU复位。CPU复位是上电过程中的最后一步,如果CPU复位有了还不跑码就上假负载看座子,没问题 那就刷BIOS 和检修IO。   这些做完还不跑码那就打各总线阻值,阻值也没问题那就加焊桥和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