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不通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2-08-30):
HP 6910 板号:LA-3261P  故障:不通电,没待机电压
维修过程:通电测量PU25 5、6、7、8脚无电压,4脚却为19V,再查ADP_EN#为17点多伏,此信号不正常,此信号由PU25  7脚输出,于是查PU25的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经测:5脚4.8V  3脚、6脚 5.1V  2脚5.7V  8脚19V,照此看比较器的输入端和供电电压均正常,经5、6两脚相比,7脚应该为低电平才是,于是更换PU25,更换后公共点电压正常了,通后电流瞬间为0.4几,明显有元件短路,于是又测了一下PU25各引脚的对地阻值发现1脚对地阻值竟为0欧,于是先把PU25也下再测还是O欧,看图纸发现此脚输出的ADP_ID唯一的去处就是EC,引时说明引起此短路的只可能是EC,于是更换EC KBC1070后待机正常,上CPU亮机。此机在去测量PU25的7脚和1脚电压均为低电平。
机器故障虽然解决但本人但有以下两处不解之处,请有心人给解答一下。
疑问1:PU25的3脚、6脚电压为电源电口的中间针电压。单测电源接口中间针的电压也为什么接到为19 V,主板上就变成了5点多伏。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分压电路什么的。
疑问2:ADP_ID是电源电压检测信号,送至EC做为EC的开机的开机条件之一,按说该是高电平有效的,为什么在此电路中会是低电平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那位朋友能对本人的疑问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
这三个电阻已经分压了吧

网友A:
没有分压的,你仔细看上面的截图,它是直接到PU25的,中间并没有经过任何电阻等元件,还有在接上电源时我在电源接口处测量中间针的电压也是5点几伏的

网友:
这个很深奥啊!!  看不懂 还望高手给解释解释 谢谢了

网友B: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单测适配器小针上有19伏,插主板后测为5伏,这说明适配器内有分压电路,在未形成回路前是19伏。
第二个问题:我仔细看了图2中的时序关系,因为截取的是一部分,所以只能猜了,因为pu25的2和3pin和场管是对应相连的,也就是说2pin电压高于3pin电压,也就是场管在截止状态机器正常工作,如果适配器过压,3pin高于2pin,场管导通,adp id高电平机器进入保护状态。
最后分析的很片面,希望没有对你形成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分压的,你仔细看上面的截图,它是直接到PU25的,中间并没有经过任何电阻等元件,还有在接上电源时我 ...

哦,是的,第一个电阻上没分压直接过去的 .....

网友:
跟听天书一样,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单测适配器小针上有19伏,插主板后测为5伏,这说明适配器内有分压电路,在未形成回路前 ...

谢谢你的回答,看了你的解释后我反而觉得 ADP_ID是作为一个欠压保护信号送至EC的,因为PU25 的2脚就像一个基准电压,而VIN电压测是分压后与2脚作比较的,当VIN电压过低时3脚电压就会低于2脚电压,从而发出高电平的ADP_ID信号送至EC,使其进入欠压保护状态,(个人分析,不对之处还请指导,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 按理论来讲 ADP_ID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应当为高电平  只有当适配器输出过高 如24v时  2脚大于3脚会输出低电平的ADP_ID  告知EC
可实测主板是 3脚为5.2V  2脚为5.8V    与理论相反 不理解
还有本人迷惑的是 明明是仁宝代工 怎么像是英业达的时序  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 按理论来讲 ADP_ID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应当为高电平  只有当适配器输出过高 如24v时  2脚 ...

HP的商用机不管谁代工的基本上都是英业达的时序,要是仁宝的时序就容易理解多了,呵呵

网友:
   8734的25脚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