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群创液晶屏一半花屏

楼主(2012-08-30):
我有一块群创液晶屏一半花屏,上面3/1显示花屏,下面3/2正常。屏型号:MT170EN01 V.E;屏主芯片型号:NT71675FG-00053。那位大师帮下忙

网友:
那种故障是屏坏掉了.要重新换屏上的COG.(驱动IC, 绑定在屏上面的)

网友A:
屏问题
Y侧第一颗驱动IC坏 或 附近玻璃裂,需要拆检确定

网友B:
现换个屏试试  如果一样花屏就是屏线或则驱动板问题

网友:
同意2楼说法,之前遇到类似故障。后来发现是屏侧边的邦定块外部有裂缝。

网友:
估计是没什么戏了,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换个屏试试  如果一样花屏就是屏线或则驱动板问题

我已换了另一块好屏试过了,肯定是屏坏了,因本人刚入行,很多都不懂。希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是液体玻璃裂吗

不好意思,回错了,你是说要换屏上的COG.驱动IC,COG是屏的主芯片吗

网友:
100%屏挂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是液体玻璃裂吗

不是..是绑定在屏上的一个IC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
Y侧第一颗驱动IC坏 或 附近玻璃裂,需要拆检确定

你说的Y侧第一颗驱动IC坏了,说的是排线出去的第一个IC吗

网友:
红笔圈的芯片是NT71675FG-00053;蓝笔圈的芯片是AAT11688, 麻烦各位指都一下,说说那里坏的可能性大,在这里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