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显示LOGO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30):
机子最开始拿到是暗屏
原因是高压进水坏了
换了个OK了
装好发现显示LOGO后反复重启
重启几次(无显)后又能显示LOGO
如此反复。。。

以为还是高压上问题
直接把所有屏线拆掉
还是同样问题
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就是不知如何下手

主板上又没有看到进水痕迹

网友A:
外设一步一步的去掉,首先排除外设引起,,,,是否内存步良造成,,原装适配器。。。。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一步一步的去掉,首先排除外设引起,,,,是否内存步良造成,,原装适配器。。。。皆有可能

内存换过了
电池取了同样问题
不过其他未测试

网友:
系统有没有问题。 把硬盘去掉看还重启不

网友:
看下与高压所连线路是否短路之类的

网友:
可能系统有问题了,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只能用扫排除法,先简单后复杂吧!

网友:
刷个bios先,在看看屏上面有问题没有,在就是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