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高压板不????

楼主(2012-08-30):
我主要修台式机的,我的
笔记本
,HP 6531S,最近总是闪屏,前天开机时候黑屏啦,我外接显示器正常,我就想到是灯管坏啦,打开机器换上代换屏,还是黑的,代换屏测过灯管是好的,装上不显示,我现在觉得是高压板,各位老师说说看!!!
闪屏

网友:
看下高压条的供电和开关信号是否正常,或者直接换个高压条试试啊!

网友:
高压坏了,是暗屏啊。

网友:
量量开关信号啊,和液晶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代换以后,如果不行,就是显卡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