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楼主(2012-08-30):
      一块联想主板,CPU供电就1.03V,这里我不知道正常不,开机有时候能正常跑码,有时候不跑码,但是不跑码的情况下多点几次复位有可以正常跑码了,然后在点复位又不跑码了,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复位是两个,一个是自动复位(既是按下开关后主板得到了供电后,主板上的南桥会发送一个复位信号给主板上所有芯片),另个是手动复位,就是按复位键。按复位键后能开机也就是说自动复位电路有问题,跑电路,从20PIN第8脚的POK信号一直到南桥和时钟芯片,然后是时钟返回一个信号给南桥,然后就是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给所有的芯片,同步复位所有芯片达到全部都同时协调工作,诊断卡的复位灯RST是怎么样的?如果是长亮或长灭就是复位有问题,如果一闪就灭说明复位有可能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还要靠按才能开机就查CPU有没有收到复位信号,内存有没有收到复位信号,这要用到CPU假负载和内存阻值卡才能搞定)

网友:
   如果像你这样说的跑电路我一天可能就只能修一块主板了,你可以说一下像这种问题主要是哪些东西存在问题,而且维修顺序什么的,明了一点的,说的大家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