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图纸中的信号解释

楼主(2012-08-30):
LOW_BAT#、ADP_ID、ADP_EN、ADP_PRES。
在好多英业达的主板中都能见到这几个信号,但就是搞不清它们到底是什么信号
1、ADP_ID本人总以为是适配器检测信号,但有好多人说ADP_PRES是适配器检测信号,那ADP_ID又是什么信号呢,在好多板子中这两个信号是同时存在的,并都是送至EC的,会不会这两个都是电源检测信号
2、看到一些贴子中提到南桥在开机前一定要抬高LOW_BAT#后才会有触发动作,请问此信号是什么信号,它是由EC抬高的,EC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把它至为高电平,
ADP_EN信号在ADP_EN#为低开启保隔电路时,此信号为高送至EC,请问一下这又是作为一个什么信号送至EC的

网友:
LOW_BAT#应该是电池电量检测,ADP_ID确定是适配器功率检测,多见于HP DELL,ADP_EN这个似乎是隔离电路中用于打开适配器隔离管用的,ADP_PRES,适配器插入信号,具体是什么用途,要看具体电路。
答完捞分闪人了

网友:
以前有见过专门说图纸上面的说明。。。贴子现在找不到了。。你可以花时间搜一下。。。应该有很多、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如图2,这是HP6910的截图。正常状态下测量的各引脚电压:3脚 5.1V  2脚5.7V  1脚ADP_ID为低电平,如图1,有朋友说在图2电路中,ADP_ID作为电压过压检测信号(看了他的解释后我反而觉得是欠压保护信号,呵呵),请问一下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