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SL400

楼主(2012-08-30):
昨天接了一个SL400的机器。拿来问题是大电流。碰到这种问题感觉简直是小儿科。于是报价开始修。对于这种故障相信大家一般都用烧机法和拆除法。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用的办法是排除法。毕竟这个机器的PDF和点位都好找。烧机法虽然不错。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风险。所以这个机器没有用。对于那种PDF不好找得就只好烧机了。于是开始一个一个排查。发觉是哪个AC_BAT_SYS这个点对地短路了。如图 于是开始挨个排查。 我时这样排查的。先去掉这个公共点的大的滤波电容。一般思路是。先CPU供电部分。在其它部分。因为修到很多机器。像这种大短很多是CPU旁边的电容坏掉了。而这次也不例外。把CPU的AC_BAT_SYS的连接电容去掉以后 就不在短路了。如图 就这当中有一个坏了。换了以后。机器不在短路。开机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收钱。
     当一切搞定以后。客户也试好机器钱也付了。、在客户打算走的时候客户叫我在试一下机器。。我开了机器后机器报没有电了。于是叫客户自己到试机台去用适配器自己试。。就没再理客户了。没过一会。客户就过来了。说机器开不了。我说机器没电了。插入适配器试一下。他说试了的。。没办法我就只好吧机器拿过来在看一下。插入外界电源。电流一下跳到了5安多。吓我一跳。看来又是大电流了。问客户做了什么。客户说就插了一下适配器。机器就没有电了。。这下心里拔凉拔凉了。难道客户的适配器也坏了。拿过来一测试电压。乖乖的。已经30V电压了。这下真的悲剧了于是给客户说你这个适配器是坏的。并且主板已经被烧了。叫客户加钱。这个时候客户就不愿意了。说什么我技术不好。电脑没修好。还把他得适配器烧了。遇到这种客户直接无语。最后来好说歹说。叫客户自己买适配器。我在把机器修好。于是再次拆开机器。这次就没有那么走运了。虽然都是大短。并且也是AC_BAT_SYS短路。但这次不再是电容短路了。拆开所有电容都短路。最后查出是51124的上下管同时击穿。如图 。换了上下管后。通电马上烧上管。于是换了51124 这下机器不在短路了。以为就好了。叫他们试一下装好。没过半分钟。他们给我说机器没好。背光不亮。。于是在测试机器的灯管电压。如图 发现那个F4600坏了。换了以后以为好了。可是接屏还是不亮。看来问题出在高压条上面了。于是拆开屏。是个LED的屏。发现那个高压条上面有个芯片已经烧得黑糊糊的了。修道这儿就犯难了。这个高压条和那种通用的高压条不一样。这个是LED得高压条。普通的改不了。。同时心里还在祈祷那个LED灯千万别坏了。不然这个同客户有的搞。。。。 左想有想。突然想起以前在某个论坛看到个LED改LCD的。 在一看这个机器的LED灯和屏是分开的看来有办法了。于是在坏屏里面找了个位置接口差不多的把这个坏屏去掉。把那个好的LED屏换上由于有一点点小位置合不起。用刀片修了一下 这样就把这个LED屏改成了LCD了。然后在吧那个高压条直接去掉。改了一个LCD的高压条上去。 具体怎么改就不用说了把。 VCC ON  GND  ADJ 通常ADJ 我没有接。。然后上机 开机一切正常。 虽然这个机器最总还是修好了。但修的真憋屈。虽然客户走的时候还是多客气。。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没有加他钱。和给他修好了得缘故。

网友:
遇到这样的客户很郁闷  不过真的很少遇到电压增大10V  怕怕

网友:
没遇上过适配器后级升压的,就是代用的也多有保护电路。

网友:
和气才能生财啊,遇到这样的客户实在没办法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最后收多少银子,同时你的报价技巧什么?

网友:
有技术在果然是处变不惊啊。

网友:
呵呵。。。好技术呀。。。楼主。。看来你在江湖漂很久了。。。。学习了你的精练

网友:
led屏不是没有高压条吗

网友:
遇到这种客户怎么样都是郁闷啊,,我就遇到一个明明是换屏的,过一个月后主板坏了,还叫我给他保修。。。郁闷啊。

网友:
哎,遇见这客户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最后是把LED  改成LCD?

网友:
一个适配器引发的血案。

网友:
SL系列的机器质量差

网友:
30V电压到公共点同时也给了高压条一个主供电,烧了也是有可能,还好其他供电芯片貌似安全.文具,你改成LCD屏后,客户摸屏下面发现烫手后过来找你你会怎么回答

网友:
呵呵,这个是正常情况。换谁也会这样啊。

网友:
哎。遇到这种问题很是郁闷呀。不错楼主最后修好了。也不错。

网友:
LED改LCD,你的灯管加在哪个位置?具体怎么改?有点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