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没发贴子,献丑几例。

楼主(2012-08-30):
1.华擎 775I65G   故障:装不进系统,BIOS识别硬盘错误  这故障以前修过直接刷个BIOS搞定。华擎这类板爱坏。。

2.富士康 M61Pmv   故障:RST长亮,无U供电,无1.2VLDT    NV的时序:内存—CPU—1.2VLDT—桥供电,但是内存供电:1.8V 0.9V  U无供电 总线无,桥:1.5V,此时先下手U供电芯片ISL6566,VCC  EN  VID,7脚VCC:5V,37脚:3.3V  VID:无,因为此板采用有专用芯片G028HA3(富士康板的专用芯片无引脚,超难修),测量芯片无问题。果断换ISL6566.再上电RST灭了。U供电因为出来。上U一路奔跑。

3.技嘉 945G  故障:触发即灭   对地打4PIN无短路。目测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换后上电检测卡一直灭几次就灭,看来是某电压不出来引起的,直接测量瞬间有无供电,一测内存供电才0.6V,故障在此。发现时ISL6520这芯片,以前映泰那些也是爱坏,直接换后正常、再触发OK、

4.顶星  N61   故障:上电闪断  目测无烧件,不上U和负载就不灭,不插4PIN。直接上电看看其他供电正常不。一测内存供电:1.1V,明显故障。此供电时有RT9214控制的,测条件都有,直接更换OK。

5.杂牌  20寸液晶  故障:不通电   拆机后,目测发现开关管发有点黑,G极控制线路烧掉:330电阻,再测IC的阻抗,发现3和4脚对地。4脚接GND 3脚:CS  IC是:GR8XXX多少忘记啦,此IC是和LD7575是一样的。能代换。换开关管 电阻 IC  再上的灯泡(安全第一) ,上电正常输出。有个疑问:为什么按开关后,指示灯亮了,灯管要过大约15秒才亮。是本身机子的设计还是??不过烤机一天没问题。

6。ASUS   19寸液晶   故障:不定时黑屏,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测量电压输出很正常,看开始驱动板的问题(我改过高压试验过高压问题),以前修过AOC的机子也遇到这种现象,都是加焊主芯片OK。果断加焊后,烤机一切OK。

发几例经验给新手们。。。我也是半桶水来的。

网友:
哇哦,很浓缩的经验,复制到手机里慢慢看。赞一个。

网友:
15秒才亮灯管本身就不正常啦!以前遇到也是一组装机,换了高压的双PWM芯片跟高压电容后搞定,客户等着拿没去验证那个的问题

网友:
很浓缩的经验

网友:
发个图挺累的,一个人会忙不过来的

网友:
Lz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也是久经沙场啊

网友:
我的生意这么好就对了

网友:
功底深厚啊。

网友:


网友:
高手,功底深厚。

网友:
写的太仓促了,错字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