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待机0.12 求助

楼主(2012-08-31):
修一台HP 4411S 通电 待机偏高0.12  51125发烫 以前修过很多 换IO就好了 这个换了不行 把IO去掉 待机也是0.12  51125换掉了 都是一样 第8脚正常是3V 这个只有0.6V 烧机 发现南桥发烫 换了南桥 还是不行 51125周边元器件都是好的 没有发现短路的 3V 5V 阻值正常 LM393 网卡 全部换了 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哪位大侠指点迷津 小弟感激不尽 整个板 我就没有量出短路的 阻值都是正常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迅速找到故障点 或者烧机法 下面附上图纸

大家需要HP什么型号的图纸 跟帖 只要我有的 都传上来

网友:
3V5V出来没呢

网友:
对啦楼上正解,3V5V待机电压先修出来在说啊。正如楼主所说第八脚都只有0.6V您要先排除后面有没有短路造成待机电压拉低啊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待机芯片的条件到没,供电.开启,看下LDO出来没

网友:
先把3、5V修出来再说,板上肯定有微短的地方。实在没找到,重点查下周边电路电容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排查短路

网友:
请问你去掉那些可疑的件后你打阻止8脚正常嘛  还是那个17脚看看阻止正常麽

网友:
换个主板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