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烧掉2个金手指

楼主(2012-08-31):
ddr2内存,第2脚和222脚内存金手指烧掉,经查资料,烧掉的都是定义为vss的脚,也就是接地脚,估计是带电插反烧掉啦,不知这条内存不修还能正常使用不?在就是插上对主板有没有影响?

网友:
烧坏一
两个接地脚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内存插上能点亮,就是不知会不会对主板有危害?

网友(2012-10-12):
都是对地脚,自己连一下

网友:
自己连一下啥意思?

网友:
自己飞线到地

网友:
焊工到位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

网友:
影响不到  偶尔报错!

网友:
引到其它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3-05-25):
其它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哦,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