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BTX-400P4电源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2-08-31):
我的长城BTX-400P4电源转一下就停。短接能转一下就停了。再短接一下转一下又停了。这样,重复短接一下只能转一下就停。测量5V待机有。打开壳子,拆下散热器上的所有三极管,和电容进行检测都是好换了339和7500还是一样。不知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这种现象基本是保护了,也基本都是那个元件不良。短路了。那你得测量下几组电压的对地阻值了。好多都是二极管!

网友:
我同意,你要细心点可以再测一次的

网友:
不知道LZ得到解决的问题么  我也向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电源吧,简单省事。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这样的电源,拆开一看是两个大的电容其中一个鼓包,然后换上去还是故障一样,然后再把开关管拆下来一测。坏了两个,换了那两个坏的开关管就OK了。

网友(点评):
我哪开关管是好的呀

网友:
同样的现象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多测测就好了。

网友:
有时间驱动风扇的三极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现在有个btx500的电源。跟他的差不多 。我把次级的整流管 全拿了还是 短路 。会不会是开关管的问题呢?新手求指教

网友:
电源保护了,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