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分区,能恢复不

楼主(2012-08-31):
今天把客服的
笔记本
给误分了区了,请问能给恢复过来了不,其他盘有资料的
笔记本

网友:
用DISKGEN分区工具,不知道可不可以,好像有这个功能,但是我没有用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可以了,你可以问一下月饼老师了

网友:
如果没有数据覆盖的话,其他盘的资料应该能恢复出来,到网上下个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误分区的话完全可以找回来。你试着用易我交互方式。会有收获。

网友:
用diskgen从净分区表

网友:
先找分区表吧 然后再找资料

网友:
用DISKGEN分区工具,肯定能恢复回来。有个恢复分区
同意楼主:
3.5
zixuan01
同意楼主:
应该说是基本情况下是能恢复出来的,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燕双飞云飞扬
同意楼主:

网友:
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软件恢复数据

网友:
恢复分区表就行了 用Disk Genius 3.0

网友:
小问题,其他盘的数据可以恢复

网友:
神么都是浮云啊,我就从没有成功还原过。悲伤啊!

网友:
首先要知道分区信息, 用Disk Genius ,重建分区表,找到误分以前的分区,然后保存该分区表,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可以恢复的,上百度,搜个软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后来还是发外维修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啊,最好是图文并茂,非常感谢!

网友:
DISKGEN 3.8就可以了

网友:
纠结啊 ,还是没有恢复过来,花钱去外面修了,真纠结

网友:
pc-3000很强大的数据恢复工具

网友:
哎,真纠结,花那么多钱了

网友:
可以用DiskGenius这个软件恢复,

网友:
完全能恢复.但是数据还在不在就难说了

网友:
用DISKGEN分区工具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吧?

网友:
硬盘分区恢复工具恢复删除的分区,资料就回来了

网友:
在分区之前最好是备份一下分区表,现在只能用恢复分区表的方法了

网友:
用DM软件可以恢复的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不要对硬盘写入资料或用其它软件恢复资料,修复分区表找回以前的资料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pt 直接搞定啦!!

网友:
数据恢复,但要花点时间

网友A:
楼主真的新手嘛,这也能误分区

网友:
可以用DiskGenius这个软件恢复,不过很多数据会丢,word文档大多会乱码。

网友:
只要没在写资料 是能恢复出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