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00GT VGA端口 显卡能开启显示器背光,但不显示画面,已修复

楼主(2012-08-31):
一块8600GT二修显卡, DDR3,256M的,该卡被人换过电容,加焊过,电容换成日系的电容,不错。供电电路打值,正常,没有短路现象。检查无掉件。上电,结果无显示。观察核心,有破损,怀疑核心是坏的,管他的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从植,一怔忙活,接上VGA显示器,居然能过2B,能把显示器激活,但无显示,用DVI转VGA,有显示了,霍霍,居然不花屏。
接着修吧:该卡DVI口能显示,但是字符显示偏暗,接下来分析8600GT的显示单元电路吧,看看外围重要的元件:
   图中的这几个元件都检查一下吧,利用手上的空板跑线,最后发现GPU DACA AH9脚外接124欧电阻坏,见图箭头上的电阻元件,无阻值,更换后两个接口都正常显示了。图片是借用的,将就用吧。

好了,试验一下吧:拆掉DACC AF5脚外接124欧电阻,只有DACC VGA口不显(但能激活显示器),而DVI转VGA DACA却正常。很奇怪,DACA的RSET电阻居然对两个DAC通道都有影响,看来以后需要在其他卡上试试看了。
       在这里强烈感谢上传这个图纸资料的兄弟: 李宁世家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3463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上BGA了

网友:
偏暗一般都是电压低了,楼上正解~!

网友:
换现卡最直接最方便!

网友:
拆掉DACC AF5脚外接124欧电阻

网友:
DACA的RSET电阻对两个DAC通道都有影响

网友:
修这种拉圾卡真的没有几大用,都是老时代的卡了,
有能力接我的贴子吗,还没有找到高手,就等高手出马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196%26typeid%3D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