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序

楼主(2012-08-31):
哪位大哥有AMD与INTEL的上电时序, 给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
intel上电的八个条件:

VCCRTC实时供电 RTCRST跳帽测量 32.768K晶振 VCCSYS3.3V待机电压-A14 南桥RSMRST--I/O 3.3V

PWRBTN---开关-某个芯片-南桥

SLP_S3.3V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发出的3.3V高电平,I/O测量

PSON-0V,220V没有通电时14脚5V,通电后0V
这是看饼哥发在论坛的视频里面讲的我做的笔记,看看吧!讲的不错

网友A:
上电前的还能看懂一点,关键是上电以后的。比如先出哪个电压,再出下一个电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的还能看懂一点,关键是上电以后的。比如先出哪个电压,再出下一个电压。谢谢你的回复。

好像是要分平台的吧,记得不太清楚了,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要分平台的吧,记得不太清楚了,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AMD的和INTEL的能不能说祥细点呢?可加我QQ389854277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