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18打印机前端盖打开或缺硒鼓

楼主(2012-08-31):
接到一台HP1018的打印机,开始的故障就是打印速度很慢,每次打多张的时候第二张以后的都要10多秒才出来,我就先用风枪吹了一下里面的垃圾,再开机打印就出现了“打印机前端盖打开或缺硒鼓”的提示,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吹坏了(不发送打印命令不会出现,打印机状态正常)

网友:
看都没人看呀,再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前盖传感器看了吗???

网友:
后面传感器问题

网友:
是前盖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前盖传感器
看看

网友:
在左手边那个槽里那个传感器

网友:
缺硒鼓
的话就要看看机子里的接着点了

网友:
你看鼓芯转没有就看到了

网友A:
前盖有一个突出的塑料· 他是用来压住电源板上面的传感器的?·  你看下压住了没有·  用镊子按住电源板上面一个金属铁皮 ·试试看

网友:
前盖有个传感器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接触好,还有就是左边也有一个传感器,是下压微动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2012-10-06):
引用 网友A:
前盖有一个突出的塑料· 他是用来压住电源板上面的传感器的?·  你看下压住了没有·  用镊子按住电源板上面 ...

这是正解,仔细检查,1010、1012、1020的机器我修过多例,内部结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