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上网本

楼主(2012-08-31):
后壳型号DHU100   电压用的 19VDC 2.1a

开机 电流 0.56  不差内存的 时候
开机   差内存的时候 电流 0.53

电压正常  ...

板号 DAOJR1MB6DO   REV: D
求助 电路图  点位图

请求 高手 给个 思路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可能是程序坏

网友(点评):
BIOS 程序没有呀。在哪下载呀。

网友:
GBM 南桥吧,这桥也易坏,北桥也是易出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BIOS 程序呀。

网友:
板子 已经修好了。  我 同事 修好的。。

是USB  接口  坏了。3个 接口 都坏了。。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修出来的。没有短路 阻止 都正常。

网友:
你同事隐瞒你真相了吧,你也相信了?

网友:
难道被插坏的那种造成短路之类的。。。额。。。貌似不太靠谱啊 楼主修之前应该坚持过才对啊

网友(点评):
我也 很 纳闷呢。。我想不通。 电压 时钟 数据 都正常。。他说 他 目见看出来的。让USB 里面的 东西 全部 取下来 了。 都好了。 3个USB 口。 他全部 给他 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