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不识别网卡

楼主(2012-08-31):
头几天板载网卡突然不不见了,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我以为是坏了呢,家里有两个独立的8139网卡,插上一块,还可以,识别了,玩了一天,第二天启动都不见了,郁闷,以为是网卡又烧了呢,把两个8139拿到单位一测,都好使,回去又试,结果一会认独立,一会认集成,昨天把系统重新做了,集成的好使了,一重启动,晕了,集成的不见了,独立的8139又有了,今天早晨一起动,什么都不见了,见鬼了啊。

网友:
试下USB设备是否也如此   查北桥供电

网友:
有3中情况 的一种是主板本身的集成网卡被雷击过处于要时好时坏 游戏独立网卡识别   还有种情况是南桥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不是雷击的,USB口好使,独立显卡好使,系统恢复过,后来重做了,别的什么都好用,就是网卡时有时无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单桥的啊,关键是其他设备都没有问题

唉   兄弟我不会电脑维修我现在在学   我只是跟跟帖而已   不知道在那修  等我回了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兄弟我不会电脑维修我现在在学   我只是跟跟帖而已   不知道在那修  等我回了教你

我也不会,大家帮忙吗

网友:
我进来主要是升级   我对电脑的软件比较了解   对维修不太了解

网友:
这中情况  被雷击了都会这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