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板12V没有 这板是烧了么?

楼主(2012-08-31):
一片P4的主板,客户说正常使用,突然就不开机了。 上电观察, 南桥发烫, 南桥发烫要么就是南桥本身坏,要么就是AGP供电异常。 检测发现无12V ,   好像12V是走的PCB里面,所以直接飞了跟线,接完后,上电, 开机了。  测试时又傻了, 居然ISA插槽不能用(顾客这台机器需要ISA槽) 唉, 继续查, 发现,上面的12V也没有,  大部分信号都没有, 现在已经飞了好多线了,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是不是12V内部断线引起的?  请教。

网友:
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继续学习ing..电源应该是没问题吧...飞线能有电压的话电源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