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宽带问题,求大神教

楼主(2012-08-31):
我家宽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自己掉线,过几分钟又好了
问题

网友:
可能是猫问题

网友:
这东东问题太多了,自己的和服务商的都有可能。只能一个个排除。换猫、换网卡,线路都试一下。怕麻烦就直接打服务电话,虽然他过来也就是给你测测。不是频繁发生的话他也不知道。

网友:
LZ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上的那家的网、用没用猫、用没用路由?找过客服没?说这么简单怎么帮你?

网友:
先查自己家的 ! 然后没什么问题 在打电话问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