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L2不能触发

楼主(2012-08-31):
主板型号:华硕 P5PL2
电脑故障:按Power键,主板能触发,但显示器无显示。
维修流程:1:主板未拆出来,插上诊断卡就用它原来的电源通电按Power键能触发,诊断卡无跑码,仔细观察发现电源指示灯闪的不正常,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电源有故障。
                 2:把主板拆出来用自己手上好的电源接上,插上诊断卡,按下Power键,主板能触发,诊断卡依然无跑码。然后用万用表测CPU供电发现小四针的12VDC输出被拉低成4VDC,然后把CPU拆下,电源拔掉,用万用表去测CPU供电,一切正常。
                 3:通过观察发现CPU座(CPU为775针)里面有两个脚弯曲变形,然后用镊子把弯曲变形的两个脚恢复到正常,把CPU用橡皮擦擦了一遍重新安装上去通电这下跑码正常。
                 4:为了验证原来的电源是否正常,再次用原来的电源接到主板上通电,主板能触发,但不能跑码。然后观察机箱上面的电源指示灯亮的跟之前有故障的时候闪烁状态一样。
                  5:再次换上好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总结:这个电脑一是ATX电源坏,二是由于CPU座里面的两个脚弯曲变形导致接上CPU后就短路然后CPU自我保护不工作 。

后来把坏的电源拆开一看里面的两个大的滤波电容有一个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