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的裸板

楼主(2012-08-31):
进系统时会掉电,掉到待机0.003,不会重启,但可以触发,拔掉COMS电子会一直提示按F1进BIOS,设置不掉,求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了,没啥效果,一样

网友:
建议你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一试

网友:
早换了,还是一样啊,崩溃

网友:
指点指点啊,客户催死了、

网友:
拔掉CMOS电池后就不掉电了是吗?

网友:
楼主是否怀疑过南桥呢?

网友:
请问楼主:拔掉CMOS电池后进系统时还掉电吗?或者只是进CMOS设置界面后不掉电而进系统时照样掉电?

网友:
进系统时照样掉啊,南桥都换了新的啊,按F1的解决了,晕死键盘坏了

网友:
还是会掉电啊

网友:
问题是还没进系统还在LOGO画面就死机崩溃了啊

网友:
H55问题。 重新值桥!

网友:
完全可以排除桥了,呵呵,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光驱供电短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