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公司一百台电脑

楼主(2012-08-31):
新开的公司有一百台电脑 要拉多少M的光纤 用什么样的路由器 用什么样的交换机  。主要方便管理,望高手指定 详细详细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一人一M 高级交换机

网友:
这一下你转大了

网友:
这个搞网络工程的最清楚

网友:
10M 差不多了。买个带上网行为管理的路由器,设置带宽限制和上网策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01):
20M吧 这样子的话运行起来没压力

网友:
买一个企业管理的 路由器就可以了绑定一下IP设置一下时间段就好了

网友:
电话用华为的程控交换机,你去报装电话,他们就会告诉你!

网友:
我这里120台电脑用12M的无压力

网友:
接入50M静态IP链路一条,入口接1防火墙,1上网行为管理,下接思科2层交换机。

网友:
就一根光纤进来的话建议最好20M。以后无压力的。  路由器买个好点的企业路由,交换机就买TP之类的就可以了,网线尽量用最好的。电话交换机买 像华为、塞纳这些程控交换机就可以了。  反正前级的设备上尽量不要省。。 只是建议

网友:
不懂,路过 学习学习 顺便帮顶

网友:
看当地ISP的线路..如果10MB 与20MB的上传相等 那么拉2条10MB的线路.前提是价格不要太离谱..
外网接入 如果有条件就弄高级点的路由器.别用国产...
没条件就用一台电脑做ROS
下级采用企业级交换机......

网友:
10M 的光纤带100台电脑没问题,前题是没人用来看电影 下载之类,有十个人同时看电影,网速就拖没了

网友:
现在20M也不是很贵啊    公司员工你以为都老实?    我遇到他们用两个20M的 带50多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