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液晶用几个钟头自动黑屏

楼主(2012-08-31):
如题,三星“943nwx” 19寸是触摸开关的,钢琴烤漆的。8000:1. 客户说用很久会自动黑屏。他用风扇对着显示器吹出问题会晚些。 丫的要用几个钟头,多浪费时间啊。请问各位大哥这款显示器有什么通病没????

网友:
外接高压版试机若问题消失则是高压有问题换高压线圈即可。

网友A:
现在就是这样在试机,丫的客户像吹命的·················

网友:
改个高压板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这样在试机,丫的客户像吹命的·················

告诉你个好方法。可调电源单独观察每只灯管的电流。我前几天修了个这种故障的惠普19显示器。 用半小时黑屏  外接高压条 用几小时都正常不黑屏。 最后发现屏有微闪  看来故障应该在灯管  可调电源单独观察每只灯管的电流。发现上管有一只管只有0.19A  19寸灯管每只正常电流为0.49A 换灯管搞定。

好

网友:
看电流测灯管第一次见识,方法不错,可以尝试

网友:
外接通用高压板测试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先试试,现在修高压板赚不了多少钱,我这里都是直接换高压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好方法。可调电源单独观察每只灯管的电流。我前几天修了个这种故障的惠普19显示器。 用半小时黑屏 ...

您好,我想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测好的灯管,单灯管电流也只有0.1几,双灯管同时亮可到0.3呢

网友:
版主的好方法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早上改好了高压板现在还试着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就是不怎么效率。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19寸灯管的电流是0.48-.04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