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更换了主板以后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如题。插上无线网卡就报错。不插就能进系统。是什么问题。那位兄弟会弄。帮个忙啊。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要么你网卡坏了要么你买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
代码多少?1802

网友:
换无线网卡吧、 因为你换的板子BIOS没认证无线网卡

网友:
wo卜冭請豖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可多机子都是。不是本机的无线网卡就认不到

网友:
有可能是无线网卡的问题

网友:
1802报错,用专用软件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报错1802,给补个补丁就好了

网友:
给你个补丁,在DOS下运行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俺 不会啊。你有教程吗。要不给我说一下怎么弄

你在网上一搜多的是

网友B:
哥们,你知道什么是D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知道什么是DOS吗???

知道。但是不会操作

网友B:
你不会在DOS下运行一些命令吗??简单的也行啊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教你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教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在DOS下运行一些命令吗??简单的也行啊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教你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教会的 ...

你给我说一下怎么命令。主要的。我自己试试吧。

网友:
是报1802错误。。那位兄弟会弄说一下啊。进DOS不会命令啊。

网友:
论坛上 清风陈 写的比较仔细可以搜一下   看上在说的也就两个命令  进入DOS  输入C:\>dir  搜索到程序后  如文件名是jp1802

直接输入jp1802 回车就行

网友:
现在就不会命令。那位兄弟说一下。怎么打命令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解了之后能连到无线??

网友:
好了。解决了。也就两个命令进dos后键入cd c:\再输入1802就OK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么菜的问题,运行一下1802这个程序就可以了,只要不放电就没问题

网友:
要是1802报错,你这正式维客的头衔也真够水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经常存在的,一般换IBM的主板都会有不能识别无线网卡的问题,一般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刷BIOS或换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