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画面冻结性死机!

楼主(2012-08-31):
电脑用以用的不定时死机,死机现象:当前画面冻结然后没有任何反应,只能按电脑重启。

网友:
换硬盘 内存 CPU风扇

网友:
先除尘,在搞硬件

网友:
先用HDD测下硬盘 在测下内存 都是好的 更新驱动   还不行就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先看看散热问题,再考虑内存,电源,主板、硬盘等其他问题吧。

网友:
嗯!我还没用MHDD看过硬盘,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刚发个这样的帖子 和你的问题一样  后来是主板问题 应该是桥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是主板的问题,换咯主板就没事

我这有台也是这样的问题,用着用着不定时这样当机,有时刚启动也定格。或在启动画面,试着北桥加风扇也是有这样。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也是这样的问题,用着用着不定时这样当机,有时刚启动也定格。或在启动画面,试着北桥加风扇也是 ...

我的是华硕M2V的板子,还有没的必要修理,都停产咯的!

网友:
你傻啊 直接换个旧的上去好啦, 不一定要华硕的。淘宝多的是, 我这里也有, 这钱不赚白不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