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主板上CPU掉电

楼主(2012-08-31):
今天收了一台机器是华硕P5P800的,顾客说不启动,我试了一下风扇一转即停,怀疑是短路造成的,拔掉CPU5V供电风扇转了,怀疑是CPU供电短路,查CPU电感对地只有几欧电阻,固然大喜,可能场管坏了吧?仔细测量场管没坏啊!我把CPU拿下测CPU电感阻值正常啦!到这先换了CPU无果,加焊CPU座无果!修道者头大了!恳请各位师兄指点!!!谢谢哦!

网友:
内存供电有吗?

网友:
现在这块板好啦!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
一般场管和管理芯片易坏,若没有场管硬击穿的,很有可能是软击穿。这是测不出来的。所以可以一个一个的拆下来试试.最后考虑是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先拆网卡` 到IO

网友:
一般拔掉小P4还掉的话,那就要查电源管理IC了

网友:
上CPU出问题,应该要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