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

楼主(2012-08-31):
顶星主板h61的。独显都是DVI接口的,用vga转DVI接口插上点不亮

网友:
如果你确实显卡是好的话,那么你换一种转接头试试,这种转接头有两种

网友:
哥们  你那主板是什么问题呢?  这种新板没PCI槽连测试卡都插不上,是挺蛋疼的, 装个小喇叭上去听听叫声吧,叫一声能过显卡,连叫就不能,先判断是显卡还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