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雷击后,换网卡有叹号

楼主(2012-08-31):
联想昭阳E46A雷击后,换网卡后有叹号,不知是那里问题?
联想

网友:
是网络的问题吧,你再试试

网友:
这款机子怎么样,有通病吗????我正准备买呢

网友:
叹号一般都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MAC芯片有问题了,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网桥,接口,MAC,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在运行里面输入CMD ,IPCONFIG/ALL看MAC是不是全部FF

网友:
重装个系统不行就在换一个

网友:
先确定软件没问题 再查硬件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现象都是软件的问题,或硬件工作不正常。在查电压OK的情况下,MAC芯片也一起换掉试一下。

网友:
网卡没有换好!测试一下南桥来的数据地址线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