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外接正常 内花屏

楼主(2012-08-31):
联想c467A外接正常 内花屏并且不能进桌面
桌面

网友:
你修什么了,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换显卡再说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管他外接是什么样,你把内接花屏搞定一切就好了,典型的显卡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典型的显卡故障啊 还犹豫啥啊

网友:
100%显卡问题!先加热。如果不行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