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S 插显卡板掉电

楼主(2012-08-31):
Z99S 插显卡板掉电   不查进系统 但屏不显示 。换过G86 用740代的703 ,不差显卡屏不显示?YINTEL的

网友:
板子带独显和集显?还是......

网友:
换回原来显卡呢

网友:
740 和703应该是能代换的  还是没做好吧

网友:
显卡,北桥,接口

网友:
关键差显卡掉电0。2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