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500第12脚 无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31):
一个杂牌ATX电源  紫线无5V 待机电压  绿线也无电压  经测量  7500的第十二脚上几乎无电压 只有零点几伏  滤波电容 整流桥 开关管 经测量都是好的  保险也是好的  辅助电源开关管也是好的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换了换了   把整个都换了不就行了
还说的那么麻烦

网友A:
7500芯片的12脚是其供电电压输入端,先查桥式整流滤波和310V是否正常,再查后级电路。

网友:
前开关管和电容

网友B:
辅助开关管那里都没正常工作,那来12脚的电压呀,楼主应该查辅助开关电路才对,如果怀疑芯片有问题可以把12脚的供电二极管拆下再快速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芯片的12脚是其供电电压输入端,先查桥式整流滤波和310V是否正常,再查后级电路。

桥式整流滤波和310V 正常啊   后级电路怎么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辅助开关管那里都没正常工作,那来12脚的电压呀,楼主应该查辅助开关电路才对,如果怀疑芯片有问题可以把12 ...

怎么查辅助开关管有没有正常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辅助开关管有没有正常工作啊

最好找个类似的电路图吧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修出来后12脚就有电压了。

网友:
辅助电路没有工作 先把+5SB修出来

网友:
量12脚对地电阻,如果正常再查初级电路,三极管如果是好的,就查下启动电阻,和三极管各脚的偏置电阻,如果都没事量下变压器

网友:
估计辅助电路就没工作,看看辅助电路启动电阻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辅助开关管有没有正常工作啊

辅助开关管用了什么型号的管,查启动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