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D的板子键盘失效,USB键盘可以使用

楼主(2012-08-31):
HP V3000 945D的板子键盘失效,USB键盘可以使用,把6个排容拆了一样,测试键盘接口通断24个脚正常,怀疑是IO坏了,拆下后换了2个新的,问题一样,真搞不懂了,怀疑是这个晶振坏了,请问这个晶振起什么作用的,我把它拆了一样能开机就是键盘不能使用,请教师傅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
bios  也刷过了无效

网友:
怎么就没能 一个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呢?

网友:
你这个不是胡来吗?键盘口的数据线阻值要一样就没问题啊

网友:
你把接口换掉吧,我原来修过一台宏基的,我也是ec,排容,键盘都换了,最后换了键盘接口好了,里面的针有氧化,与键盘的线没接触

网友(2012-09-30):
高水平的 大师咯。  顶一个。

网友:
也有可能是键盘坏了,为何不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好像没看到你找原装键盘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l了  谢谢

怎么好了的啊?

网友:
换了键盘排插

网友:
原来是插口的事

网友:
六楼实践出真知啊,有过亲身体验的。超赞,对了,去评个分。===================================
超时了,我来晚了。

网友:
首先换个好键盘试试,再就刷个BIOS,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