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510i 短路 掉件 求解

楼主(2012-08-31):
联想ThinkPad T510i  板号LKN-1 SGW MB
板子被上家修过 还拆了一个标U151的芯片和3个CPU供电的MOS管
现在开机大电流  5A
测得公共端对地3
电感L75 对地为0
求份图纸  或者知道U151型号的 说一下 谢谢

网友:
U151芯片是供电芯片嘛?如果是的话不大电流才怪  还会烧不少的东西

网友:
你这板子应该本上家动过手脚吧,开机给你埋了个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