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偏低,无帧信号,不跑码

楼主(2012-08-31):
(无正文)

网友:
电压1点几也正常啊

网友:
这个电压值属于正常  一般CPU的复位脚通过电阻上拉到VTT电压 或者CPU核心电压 就是1点多V左右了

网友:
cpu复位电压1.35V差不多 无帧信号先查查cpu的pg信号

网友:
一般来说复位电压在工作的时候电压会跳动的,直接上去的复位是不正常的,用示波器看的话是最直观的,1.3V的RESET电压的参数应该是正常的,不跑码的话用假负载测试一下CPU到北桥的所有信号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