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3 5v电压修复,依然无法触发问题

楼主(2012-08-31):
这台机器客户拿来时客户说进过水,我拆开看没发现有进水痕迹,但是有维修过的痕迹
仔细查看的话,EC和RT8210b被动过,3v的电感被翘起,量3v对地只有35欧,用电源表3v测得话电流不是很大,应该还是在正常范围,5V对地只有10欧,拆下RT8210B再测5v阻值正常了,
于是我认为应该就是RT8210B坏的问题给客户报价,邮寄一块芯片过来
芯片到了后我装上,3v5v正常出来了,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2安
但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晶振也是正常起震了,
测EC得供电的话是正常的VDD没有,看了一下需要S5_ON输出才会有

开关上的信号NBSWON#可以到EC上,但是S5_ON和DNBSWON#都没有输出,
嗯,DNBSWON#的上拉电压也是需要S5_ON才有的
晶振也是正常起震了,
我换了一个EC并刷了ECBIOS,故障依旧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EC工作还需要什么条件
图纸在这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atellite L600 - Quanta TE2D Intel

网友:
你是来卖图纸的吧,下个图纸要10点下载分。你能看得懂图纸,竟然会找不到EC复位??

网友:
也在修同样的机器 期待结果

网友:
没注意这个,我刚上传了截图,嗯我确实找不到复位

网友:
LID查一下吧,上次我修了一个东西的也是一样LID待机管子坏

网友:
ACIN  LID 开关    BIOS 波波是否正常!

网友:
找到了,LID591#是这个信号没有能开机了,但是开机就掉电~~
这机器郁闷了,还有问题~~

网友:
呵呵,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