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31MX V2全板无电压

楼主(2012-08-31):
双敏UG31MX V2,自动上电,并且没有CPU供电,没有内存供电,没有桥供电,内存和桥供电的PWM芯片都是F72815SG,不知道修那里了。

网友:
也知道先修内存供电,就是修不出来,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不是供电的问题,应该是主板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