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423W,老是跳亮度菜单

楼主(2012-08-31):
优派VX2423W,老是跳亮度菜单,并且亮度菜单跳出来后,就是亮度数从100到0,很暗。拔了按键,还是跳,程序的问题吗
问题

网友:
程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把按键板拔了看看还会不会跳,如果不会跳出来了就是你的按键板问题,换一下按键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程序问题了,需要烧录器烧录一下程序了。
同意楼主:
5.0
MarsKing
同意楼主:
问题要简单化 别老是忘复杂的地方想 先简单后复杂才是王道

网友:
支持楼上先排除按键

网友:
告诉你们了拔了按键,还是跳

网友:
再看看有关这个按键在驱动板上有没有小电容,,,,,

网友:
做维修连个万能驱动板没? 试下不就OK?

网友:
这个是24的液晶,手头没有支持这么大的驱动板

网友:
今天修了个跳建的就是案件问题的

网友:
程序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