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00升级显卡还是花屏

楼主(2012-08-31):
戴尔1400笔记本的显卡显存芯片K4J52324QE-BC14能用K4J52324QE-BC12代换笔记本的显卡显存芯片吗???升级了631还是显示6个屏,没换之前也分6个屏不过是显示雪花看不到有图像,升级之后分6个屏能看得清楚图像,是显卡没做好还是显存问题 ,笔记本的显存心片K4J52324QE-BC14,K4J52324QE-BC12是PCI-E的显存芯片、、、

网友:
显存代换,我没试过,还是尽量用一模一样的吧

网友:
升级了631之后还是6个屏,那就再把显卡加焊一遍吧

网友:
“K4J52324QE-BC12是PCI-E的显存芯片”,这个PCI-E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最好上张花屏的图来,这样看了就知道是显卡还是显存的问题。什么6个屏的,搞不懂

网友B:
还是先加焊下显卡吧!不行了换回以前一样的显存,估计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加焊下显卡吧!不行了换回以前一样的显存,估计是不能代换的。

头像王杰?刚好听他的歌。

网友:
先确定你的631是不是打磨得,有很多是假的。

网友:
遇到假的了,

网友D:
看看显存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大家说的631显卡,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显存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大家说的631显卡,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应该不是假货吧!160一个白胶的、、以前也拿过都没有问题,同一家的、、而且都很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像王杰?刚好听他的歌。

他是我的偶像,歌好听吧!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再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上张花屏的图来,这样看了就知道是显卡还是显存的问题。什么6个屏的,搞不懂

6个屏是说显示有6个图像很多笔记本显卡有问题都会这样显示、、这台昨天拿显存回来换了上去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再加焊一下试试吧。。

在加焊还是一样、、从新换了显存OK啦!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机器搞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存坏了,加焊显存也不行,最后换了一切正常、、温度50度还可以、、、

网友:
现存也会出现6分屏么 第一次见 以后换显卡不能搞定的 就换现存

网友:
显存似乎不会引起6个屏哦

网友:
显存的问题联想F31也这样,NND搞死了,最后全部加焊显存OK,

网友F:
显卡没有做好吧,从做看一下。显存应该不怎么可以。

网友:
很多显卡都是那样,第一次拿来加焊显卡可以用两三个月又回来,在加焊显存又可以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显卡没有做好吧,从做看一下。显存应该不怎么可以。

显卡做过N次啦!还是一样、、最后换显存一切正常、、也没有花屏也没有显示6个图像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显卡做过N次啦!还是一样、、最后换显存一切正常、、也没有花屏也没有显示6个图像啦!

不知道是不是加焊过程中把显存也焊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加焊过程中把显存也焊坏啦!

真是显存问题,还没有遇见过。像LZ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