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C RESET灯常亮 没有时钟

楼主(2012-08-31):
PCI1   B16脚就1.6V电压  A15脚1.7。PCIE_16  A11脚才有1.7V电压 A13和A14脚有0.47V。内存52脚026V。请问时钟怎么查的顺序?就像先查供电VDD.VDD有供电了。在查什么啊。?最好能说下在第几脚。用什么表示……新手学习中

网友:
没时钟?B16脚不是有1.7V吗,不是有了吗,电压是有的,不知道有没有频率

网友:
又是技嘉G31,换南桥试试好了

网友:
I/O 南桥 BIOS

网友:
很简单的 G31 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我手上有块这板子。

网友:
测一下IO的PWROK脚

网友:
你的PCIE  A11复位脚有1.7V。应该是复位有被拉低。查复位去向。拆

网友A:
有图纸还不是好办,CLKEN到达了时钟芯片么,然后量一下有时钟出来了么,然后看看VRMPG,PWROK到南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还不是好办,CLKEN到达了时钟芯片么,然后量一下有时钟出来了么,然后看看VRMPG,PWROK到南桥了么

我找不到CLKEN……时钟是PCI的出来了。内存没有出来。先修内存时钟还是先修PCI复位……

网友:
这板子换先换IO,在换南桥

网友:
按照时序来 供电 时钟  复位    看看时钟的开启是否有了  CPU-powergood有了没

网友:
先断开IO复位脚 北桥复位脚看行不行 再把BIOS拿下 如果复位电压上来了 就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搞的那么复杂。俺从不看图纸,这是病得治。几个常用芯片、晶振换了还不行,换板全搞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1090修好了。看别人也有复位低的。刷了下BIOS就好了。搞不明白。

网友:
IO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