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P5S533的华硕板子。能开机。进系统。CPU电感好总线供电发烫。。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2-08-31):
不知道从何开始。。。CPU上管S级对地打值为0   总线供电打值为2

补充内容 (2012-9-1 13:43):
现在发现桥。总线。电感。都烫的厉害

网友:
你们没有碰到过吗

网友:
查CPU供电看看

网友:
小弟愚见。这个应该发烫首先绝对不正常,因为就像人一样,双手拿东西肯定轻
如果一只手坏掉,只有一只手拿东西,那么这只手肯定很重,也就会发烫。要不了多久主板自动侦测的功能温度达到上限就自动关机
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主板上的原件,比如电源控制等等,最好更换看看

网友:
有示波器吗?量一下CPU供电电路。看有没有杂波。你把CPU拿掉打的阻值吗? CPU取下和不取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再就是把散热在处理下。

网友:
MOS管旁边的电阻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