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帮看一下,这个电路,uc3843B加不上电!

楼主(2012-08-31):
uc3843b加不上工作电压,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
你只发了一小部分图。。还有一部分没发出来

网友:
楼主,发东西要全,才有帮助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 Q13是个过压欠压保护三极管  过压和欠压才导通,平时不工作的。
开机信号经M2导通 拉低Q7 B极电压就关闭  Q5就导通给VCC供电,3843主电路开始工作。
关机M2不导通,Q7导通工作拉低Q5的B极电压 Q5不导通停止给VCC供电 主电路不工作。

讲的好,加5分吧

网友:
图不全,起动电压在哪里

网友A:
谢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现在三级管Q13没有买,换了之后才能知道好不好!!

网友:
看不懂一脸茫然啊

网友(2012-10-11):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现在三级管Q13没有买,换了之后才能知道好不好!!

可以先去掉Q13  D15试机  修好电路在装回去

网友(2012-12-03):
这个电路跟我现在有问题这个电路有点像呢.试试看.

网友(2013-03-20):
类似的电路,谢谢思路。

网友(2013-09-22):
看得很茫然,来学习的。